IP地址MAC地址他网络和其上地址发生冲突,你肯定也遇到过?

楼主(2013-10-15):
IP地址MAC地址和网络上其他地址发生冲突,你肯定也遇到过?
到底是路由器问题还是网络问题?我认为是网络问题?直接上图。大家可以自由发言

网友:
现象1,笔记本无线获取IP获取不到,提示冲突。手动设置IP,不行。更改MAC地址,可以
现象2,台式机,586B标准网线制作,rel百兆网卡,自动协商,10M,是的,我没看错。提示IP冲突

网友:
网内有设置了相同静态地址的电脑!

网友(点评):
把IP改成别的,在ping原来的,不能ping通

网友:
改自动获取吧,

网友(点评):
这个就是自动获取的现象

网友:
mac都是唯一的吧

网友(点评):
MAC地址可以修改的,淡定

网友:
地址冲突,路由器是自动获取的么?如果是的,那就是局域网里有人手动设置了IP地址,导致与路由分配的IP地址冲突。局域网里的机子如果全都是自动获取地址的话,那就不会存在有冲突的可能。

网友(点评):
请了解DHCP工作原理

网友:
我只想说   54M家用的  你坑定  外界  路由器来的  带计量10台    你认为  家用的  路由器  能带10稳定运行吗  我只想给你说   不可能  稳定运行 几十块的  跟几百块的  那是有差距的  不然企业级路由器就没有市场  了

网友:
外接  交换机  说错了

网友:
路由器设置口有问题 IP地址不对

网友(点评):
哪里设置错了?

网友A:
笔记本电脑经常使用无线上网 IP地址老是不对啊 设置之后 隔天就是其他市的地址 晕

网友(点评):
可以具体说下什么情况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笔记本电脑经常使用无线上网 IP地址老是不对啊 设置之后 隔天就是其他市的地址 晕

每天上QQ吧 IP地址今天是郑州的 明天是开封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每天上QQ吧 IP地址今天是郑州的 明天是开封的

你的电脑是不是中毒了哦

网友:
好神奇。。。!最简单的方法重置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