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能知道192.168.1.1是什么吗?

楼主(2013-10-15):
开放23端口,本机为什么可以ping通。插上网线,不能上网。设置IP192.168.1.X,也可以ping通

下面是telnet 23端口的信息
Login authentication

Username:

网友:
你在用电脑等宽带账号,没有经过路由器吧,

网友(点评):
不管什么上网,都需要经过路由的,PPPOE也需要路由转发

网友:
你的网关是2.1,本机为什么还是1.1呢?设成2.X行不行

网友:
估计是上一级的路由器、交换机、之类吧

网友:
你的路由器设置有问题 看我的图 你按照这个设置

网友(点评):
你的是静态IP,我的是PPPOE

网友:
去看看别人的电脑,是怎么设置的。

网友(点评):
不要说我不会设置

网友:
IP地址冲突  也上不去网

网友(点评):
IP地址哪里冲突了?

网友A:
不要指定IP要自动IP

网友(点评):
我哪里指定IP了?路由器是PPPOE,客户机是自动获取的

网友B:
貌似你的数据包每次都成功到达,怎么会不通呢? 上不了网,是不是你把DNS搞错了?

网友(点评):
可以上网的,就是想知道192.168.1.1是啥

网友:
两个 不匹配   你的是什么网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要指定IP要自动IP

这样就可以了么

网友:
IP地址而已   有这么难吗

网友C:
192.168.1.1
一级路由地址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92.168.1.1
一级路由地址

那个是联通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貌似你的数据包每次都成功到达,怎么会不通呢? 上不了网,是不是你把DNS搞错了?

不是你的测试目标吗?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?既可能是一台路由器,也可能是你目标上对外映射的一台局域网主机的内网IP。

网友B:
还可能的是你内网上挂了一个路由器(IP为:192.168.1.1)。你怎么发现这个路由器的,因为我不知道你中间两个路由的IP是你内部网络的?还是外网的?

网友(点评):
首先肯定的说,我是联通PPPOE外网IP用户

网友:
网络肯定是通的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可能的是你内网上挂了一个路由器(IP为:192.168.1.1)。你怎么发现这个路由器的,因为我不知道你中间两个 ...

怎么可能是是PPOE外网用户? 第一个路由器192.168.2.1 不是你的? 要不你就是小区共享宽带了只有这个解释。

网友(点评):
192.168.2.1是我的路由器LAN地址,我拨打联通电话证实了。PPPOE拨号上网的,IP是外网的IP地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要指定IP要自动IP

自动获取的也冲突!!! 我的笔记本就是自动获取IP冲突不能上网,填上IP就能正常上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