艰难的cq41维修

楼主(2013-10-15):
HPCQ41 inteli3独显 待机0.1 此机通病就是bios问题表现为内存已过 电流1.4几安 不显示
拆机未裸板测试直接刷bios 再测试不上电 待机0.1按开关可触发到1.8或1.9保持一会掉电到待机,测量发现南桥的sus电压产生正常,时钟正常 ec的供电正常 复位正常时钟正常,但ec不抬高rsmrst# 分析电路发现是ec内部上拉,挑开此引脚测量任然不抬高,换掉ec测试抬高3.3v,但电流任然不上去0.19,继续测试发现南桥不抬高slp信号。测量南桥其他条件正常,换完南桥电流0.67—1.3几,无跳变,测cpu复位正常,frame无动作,i2c总线上无任何数据,测spi总线1脚片选 有电压抬高无发起交易动作,时钟同步信号无,5脚mosi只有瞬间抬高立马拉低,经过艰难查找发现2脚输出到南桥的电阻丢掉,补上电阻电压跳变正常,亮机。
结论:此机器rsmrst#待机下不会抬高 在按开关之后才会抬高
      南桥接收不到miso 不会发出片选bios和数据以及同步时钟
疑问:1、为什么i2c总线上测不到任何数据 按道理应该在读bios之前会通过i2c总线读时钟信息
      2、我就刷了一下bios 怎么会出现这么多故障 我无非就是弄掉了一个电阻 可排除我带电操作的情况
注:此机ec有专用程序bios

网友:
楼主真厉害啊 技术过硬 谢谢楼主的分享 初学者增长知识了

网友:
厉害啊 这样纠结的问题都搞定了 LZ对信号了如执掌啊

网友:
想在这里请教一下LZ NISO是什么信号?什么阶段发给南桥的呢?

网友:
楼主高手呀,,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