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750G开机不显示维修

楼主(2013-10-16):
型号: ACER 4750G  板号: JE40 HR
故障:二修机 显卡动过 电流0.8左右不显示
分析: 显卡
维修:
        1,拆机,发现显卡周围全是松香,网卡也动过.上电,测显卡供电电感PL9201,没电压,测其对地阻值,为0,显然,显卡已短路,要换全新的显卡.
        2,淘宝订全新的显卡
N12P-GV-OP-B-A1,快速地取下,拖焊,上新显卡,加焊,待冷却后,测PL9201的对地阻值为2,正常.试机,电流还是0.8左右,测显卡供电1V的样子,正常.
     3,基地下载一4750的BIOS,刷上试机故障 依旧.怀疑显卡没做好,再加焊还是故障依旧.
     4,测板上各电感供电,CPU供电电感 PL4301 1.2V,正常.PL4601 1.5V,PL4501 1.05V均正常.电感 PL4401没电压,此路供电为VCC_GFXCORE,由供电芯片ISL95831产生,95831产生三路VCC_CORE均正常,为何一路GFXCORE不正常?换95831试机 ,故障依旧.
     5,分析此电压的来由,查资料得知,此电压供给CPU内部显卡,但要南桥发出PWROK才能产生,换B950的CPU,还是没供电,换一联想B470上一样的CPU (SR04R=I3 2310),还是不出电压.
     6,看样子要动南桥HM65,上BGA,第一次加焊,试机NG,第二次想直接取下更换,奈何250的温度取不下来,顺便试了下机,显示正常了一下,但再开又不显示,再提高温度,加完试机显示正常(BGA温度看来是有异常),测试发现网卡能认上不了网,再次加焊网卡芯片OK.
    经验:
        I3的机器维修也越来越多,上电时序和以前的不大一样,CPU易坏,供电产生不了,南桥易虚焊易坏!如联想G470这机,CPU坏,主板坏.

网友:
我有一台也是宏基的,现象接近。希望CPU没坏吧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

网友:
这机的故障不好说了,首先显卡彻底完蛋应该是人为的。网卡坏才是真正的第一故障。

网友:
其实根据时序现在的仁宝的机器都挺好修的

网友:
现在板子便宜,像在我们这里故障多了报不起价,不如直接换板,现在这行越来越掉价了

网友:
       现在2代的南桥也容易坏,  CPU不出。干南桥。 跟以前的时序完全不一样了。

网友:
集显供电不出,按不跑马修

网友:
南桥 什么 啊
那叫  pc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