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hinkPad R400显示不全屏有五分之一不显示

楼主(2013-10-16):
手里的这台ThinkPad R400已经修了好多天了,维修真不是容易,这个本本问题一大堆,现在把我的维修经历给大家说道说道,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见解,指导一下,我也是在学习中,很多问题还不是很懂,好了废话不多说,现场马上来直播!
前几日,本人有幸遇见这台奇葩般的R400,起初开机掉电,但是把屏拆掉的话,不接屏就只是外接显示器就是会不掉,而且能亮机。如果把屏接上的好的话,就会掉电电流在1.5A 左右,不接屏电流稍微低一点,但是也会掉,经过一翻寻找后发现,在屏接口附近有一个保险烧掉了,此时果断换掉保险,然后通电,奇迹就这样诞生了,没有什么技巧,只是运气好。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,此时已经亮机了,但是发现屏的颜色有些偏红,也有点花,难道是显卡,但是外接是正常的,所以此时排除了显卡的问题,正好一朋友那里有一T400的屏线,先果断换上。
换了屏线之后现象依旧,因为之前就已经知道R400或T400的屏线比较容易出问题。这个也只能说本人机会好,身边能有马上能够利用上的东西。既然换了屏线了还不行的话,那下一步,就换屏呗,在本人师傅那儿找了几块测试屏均不行,后来终于有了一块碎屏可以点亮,然,发现此时字不再是偏色。确定是了是屏的问题,屏好办啊!跟客户一沟通,同意换屏。调屏过来,第一块显示灰屏,第二块同样灰屏。真接把机器拿到做屏生意的那里,结果没有,于是再找了一家,结果还是一样。还是不行,能道显卡还有问题?此时的我有点纠结了,于是不信了,再次把原来的那个屏接上
接上之后,刚好手放在屏接口那里,在那里按了一下,结果发现屏幕的颜色对了,不再偏色了。OK问题找到,这个就好办了,于是仔细检查发现接口里面不知道有什么东东,挑了出来。接屏,还是偏色,再按一下接口,不偏色,手一放开又偏色。肯定是屏线与屏接口部分接触不好。于是找了个塑料片卡在里面,通电,亮机。不偏色,不得不说本人的运气。修笔记本不能这样修,罪过罪过!

但是此时又发现了一个更头痛的问题,那就是屏幕的右边大概有5分之一的地方不显示,一开始开机,全是黑色的没有发现,进了系统才发现,问题如此的严重。在BIOS里设置独显或是集显都是不行。也不是系统分辨率的问题。接那块测试屏也是一样的!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?我想知道这到底是屏还是显卡还是主板屏供电这一部分的问题,由于今天下班时已经很晚了,没有来得及测试外接是否也不是显示不全,现在没有的头绪,各位师傅指导一下。拜谢!

网友:
直接干显卡呀

网友:
接那块测试屏也是一样的!那估计是显卡问题了

网友A:
这个机器可以直接把独立显卡拿掉和显存 就当集成的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机器可以直接把独立显卡拿掉和显存 就当集成的用

你的意思是,不要独显,显卡拿掉也可以用?

网友:
这个可是灌黑胶的机器啊!怕掉点

网友(2014-05-14):
碰到差不多的问题了。。

网友:
换个屏线试试、、

网友:
这款机屏线坏的比较多、、、

网友:
这个很像SONY CR系列的那个屏有5分之一不会显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