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强用过的笔记本

楼主(2013-10-16):
忙了好几个小时,都不知道明天怎么给客户交代,一个客户拿来一台清华同方K42说无线网卡用不了,接过手就闻到刺鼻的怪味,开机几个小强就跑出来,里面还有好多尸体,心想清理干净钱就到手了,机子本来是用起的,清理完接上线装上壳,只见屏幕一闪傻眼了,白屏!心里难过,耐心地又拆,心里祈祷是自己大意没接屏线。。。。。拆开见屏线已接上,反复插两次,裸板开机还是一样,想哭的心都有,又怀疑压到屏,换了还是一样,外接能正常显示,试无线一样无信号,换无线网卡,好了,客户说修无线,达到要求了可屏幕不显示我该咋和客户说啊。。。。。等天亮买条屏线!有朋友遇到过么

网友(点评):
清华同方K42,人见人怕。。WIFI不能用,不怀疑桥么?WIFI不管用的,又带有蟑螂,还能点亮的,行规:坚决不动

网友:
看看屏供电有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看一下主板屏线接口那有没有脱焊,霉烂。

网友:
屏线可能性很大

网友:
k42问题太多了,接外接有显吗?没有的话就麻烦了

网友:
烧了吧  测一下

网友:
如果是显卡芯片有问题楼主就杯具了

网友:
如果是显卡坏了的谢楼主就麻烦了

网友:
也许拆装时不小心屏线断了吧

网友:
今天屏线到了换上去一样(白屏)外接有信号,只有看看屏幕供电了,倒霉的很啊~~~~

网友:
看一看,是不是那没zc

网友:
可能是屏线断线了吧

网友:
   应该屏幕供电有问题吧

网友:
小强是你客户家人,你不要乱杀了

网友:
楼上的神回复

网友:
屏幕有供电3.3v......有好几组1.几的

网友:
有可能是屏线接口那被小强当成洗手间了  腐蚀了仔细看看吧

网友:
白屏了就按这个思路去修一下,反正不是屏线也没有那么快回来的,看是不是显卡虚了,屏供电没有都仔细查一下看!

网友:
修出来回复  给各位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