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3000无触发

楼主(2013-10-16):
待机电流0.039,按开机键无反应,电流还是0.39,拆机测各电感无短路,上电测量。开关有3.3V电压,按开关有跳变,信号经过门电路后,进入南桥,测量门电路的2脚也有跳变,说明信号,正常,这个机器的触发电路是门电路+南桥,接着测南桥的工作条件,vccrtc.rtcrst 32.768 .sus3.3,测晶振的两端,有时有,有时没有。接着测RTC电路,发现此电路中的电容C225发霉,在南桥的背面,换掉后,正常触发。

网友:
是门电路的8脚,打错了

网友:
学习 谢谢分享

wudongjie93 -5 严禁灌水

网友:
很老的机型了  算是通病 08 09 年这故障修的多,这款机型还有触摸版排线漏电导致开机不显示的故障

网友:
我看着好晕呀

网友:
拒绝灌水! 论坛总则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924-1-1.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天意wx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看来修机还是先目测

网友:
触摸板漏电的遇到过一个,

网友:
是不是个可大的机器?我修过触摸板引起不开机的

网友:
看不懂,哪个教我看电路图

网友:
应该是 很老的机器吧 没有修过 学习了

网友:
修电脑跟看病人一样  首先要仔细的看下主板有无进水  腐蚀痕迹

网友:
这机器还有啊 ,人才啊

网友:
看的不是太明白,LZ修的还仔细,给个好评!4分!

网友:
这种电路是门电路加触发器开启的,所以门电路坏得多,

网友:
就是换了个电容好的   转了一圈

网友:
楼主分析的不错~~~眼里也很好~~~此机器是否是通病呢~~~希望我也能遇到~~来个秒杀~~

网友:
没见过,没听说过,新手路过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