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q45风扇狂转 求助

楼主(2013-10-16):
iq45风扇狂转  求助 lenovo的

网友:
看下温控线是否有松动,或者损坏

网友:
呵呵,转就转呗

网友:
查查是不是温控的事。

网友:
是不是扇热片坏了散不了热啊

网友:
程序有问题刷一个就可以了

网友:
刷BIOS,不行就改线,用3.3V来

网友:
只要不掉电什么的转转没有什么关系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