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供电电路

楼主(2013-10-16):
我有一块华硕m2n-x plus,内存供电正常,CPU供电基本正常,在测量CPU复位电压的时候,过一秒钟就断电了,而且我的板附加电路的电源一插上,就会供电两秒就断电,是什么原因啊?没有附加电路,是不是就没有复位电压啊?

网友:
COMS掉路,南桥北桥Cpu发热啊

网友(2014-06-15):
VDDA2.5V出来了么,HL(PCI14脚的3.3V).pg电压呢,CPU什么情况是基本正常啊???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