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情况刷BIOS,经验。。。

楼主(2013-10-16):
(图片)

网友:
这个要看情况,像上网本很多不开机刷下就能好,新的I系类机器有的风扇狂转或者不出CPU供电,等等

网友:
一般是看不出的   不过一般是先BIOS在主板

网友:
基本上都差不多了~~但是这个还是根据个人经验而定吧~~~~哎~~bios不好找哦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