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式主板的测量

楼主(2013-10-16):
拿到一块坏的台式机主板,都应该先测哪些电压呢?状态是不开机

网友:
说详细点啊,上张图最好了。

网友:
拿到坏主板 先看看主板有没有烧坏或者氧化的地方(都没看到)  在插上电源测量电源插头上的绿线和紫线有没有电压 ,开机测量CPU-内存-总线电压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CPU的总线电压是核心电压吗?

网友:
强加电看看能行吗?

网友:
楼主去看看主板上电时序吧,先插检测卡 ,看看代码多少再决定怎么干啊。

网友:
恩,南桥啊,北桥啊 ,CPUa ,douyao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花了我几元钱找的,贡献给你

太感谢你了,小弟手下了!

网友:
测南桥北桥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的总线电压是核心电压吗?

CPU的核心电压一般是1。2-1。5V之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花了我几元钱找的,贡献给你

有用,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花了我几元钱找的,贡献给你

谢谢无私的分享,很有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花了我几元钱找的,贡献给你

多谢

网友(2014-05-14):
上面共享测试脚位的人兄,真是太感谢你了。菜鸟正需要这个

网友(2014-07-05):
引用 网友B:
花了我几元钱找的,贡献给你

谢谢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