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M1931S 显示器黑屏求助 有MCU的朋友给传一份谢谢

楼主(2013-10-16):
(图片)

网友:
长城的显示器驱动板很多都是主控制芯片坏,直接换吧

网友:
长城的驱动板很杂的,你要是找mcu要把版本号和主控芯片型号一起传上来,最好有高清图,不然不通用的

网友:
试试这个!

长城m1931 程序.rar

网友A:
是接信号不亮吧?

网友:
呵呵呵~~~~~好像是MCU程序坏掉了~~~但是不还找的~~在淘宝买一个事实吧~~~~

网友B:
这种情况一般是电容鼓包,灯管坏,显卡小板问题

网友B:
这种情况可以刷个程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情况可以刷个程序

没有找到程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接信号不亮吧?

是的  偶尔能显示  mcu坏了   但是我没程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情况一般是电容鼓包,灯管坏,显卡小板问题

非常确定就是MCU坏了  但是没程序

网友:
试过m1931的  不行  程序不对  刷上不开机

网友:
加焊主芯片,在刷MUC

网友:
有的时候是主芯片空焊就这样,遇到过好几个了,加焊搞定

网友:
试试这个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刚找到另一个程序我试过OK的!再不好使,这机器有别的事儿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刚找到另一个程序我试过OK的!再不好使,这机器有别的事儿吧?

哥们  谢谢你  我试试

网友:
我前2天才用过的 M1931S 可以用  M1931和M1931S不一样,一个是18.5一个是19
这个保证可以用

长城 TSUM5PFL-LF MX25L1005 2008.12.22 令号B0930145 91E9.zi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