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大家有没有虚拟机软件?

楼主(2013-10-16):
给个链接好不》

网友:
这样只确定了故障,是逻辑板屏电路故障,总不能这样安装吧。我也遇到过一个屏电压不对的。供电电压只有4.8V,轻微短路,将电压拉低了,白屏,升压芯片都换了还是不行,也没有找到短路的地方,VGH,VGL,VCOM,VCH1,VDDA都没有标志,只测到一个13V,应该就是VDDA,其它电压都没有找到。不知是什么原因。除主芯片外的芯片都用换过了,还是一样。不知是那儿轻微短路了。!
本文来自:迅维网(
www.chinafix.com.cn
),详细出处参考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read&tid=584197

网友:
你要的下载地址,百度“vmware workstation 10”
点第二第三个连接就得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