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不是坑爹么?

楼主(2013-10-16):
接个显示器,首先点机看问题,屏幕发红切一亮一灭。。。判断可能是灯管问题,拆了再说,,外接高压测灯管  发现  上面的一个不亮 ,下面一个发红 ,坑啊,又是换四个,果断换掉,并且该板子上还存在爆电容现象,想想,应该问题不大吧,换灯管后,又换了电容。。坑,屏幕不发红了,可是还是一亮一灭,还以为高压问题,外接高压点一下,我去,居然还是一亮一灭。。。明基Q7T4伤不起 啊有木有   换掉所有电容 ,连光耦都考虑了,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,坑爹依旧。。顿时,算了,我沉默

网友:
将信号连在5V上  不接驱动板,还是一亮一灭。5V  12V电压无跳动,信号电压也无跳动

网友:
额,木有人提出意见么

网友A:
有些显示器,就是故障多点。一个故障完 了又来第二个。想死的心都有。

网友:
咋不来人啊

网友B:
你看看5V和12V的电压是否稳定,我以前遇到过稳压管不稳定的,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这。。。。我也沉默了

网友:
这个机子故障点是多,不多基本都好修

网友:
楼主  用通用板测屏也是一亮一灭吗
是的话,就是屏的问题
不是,考虑电源板

网友C:
电压稳定;新灯管;新高压板;可能吗?不是忽悠吧?

网友D:
建议先用排除法把屏,电源板,主板都单独测试下,想我们这样的新手,找到问题关键才是最重要的,修不修的了是后话

网友E:
先将屏取出,用单独高压板测试灯管是否存在问题,如无问题,考虑是否电源板带不动负载,或者屏5V有短路现象

网友:
300大电容

网友:
应该灯管没换好或灯管引出钱有破损对柯体放电造成的保护

网友F:
别把问题搞那么复杂。。。。你直接5V当开启,外接灯管还是亮灭,带换通高压板在看,还是量灭那指定电源板问题了啊,外接灯管正常就说明是你换灯管没换好啊,这有啥纠结的,

网友G:
不会是按键的问题吧

网友:
楼主可以去保护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不会是按键的问题吧

这个真不是,去掉按键板也是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别把问题搞那么复杂。。。。你直接5V当开启,外接灯管还是亮灭,带换通高压板在看,还是量灭那指定电源板问 ...

额,我只说了这个问题很坑爹,你仔细看看我说的,那就是电源板问题啊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,我还真没换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先将屏取出,用单独高压板测试灯管是否存在问题,如无问题,考虑是否电源板带不动负载,或者屏5V有短路现象

就是电源板问题的,我只是发表一下说明了这个现象太坑爹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建议先用排除法把屏,电源板,主板都单独测试下,想我们这样的新手,找到问题关键才是最重要的,修不修的了 ...

值得学习,貌似遇到一个,开始一直没点屏,电源板坏了,修好了发现屏上也有问题,无语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压稳定;新灯管;新高压板;可能吗?不是忽悠吧?

12V  5V  后继电路电压无跳动,电源板上面的前级电路在跳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看看5V和12V的电压是否稳定,我以前遇到过稳压管不稳定的,换了就好了

所有能看到的电容都换了

网友:
有的PWM也要接   接上去试试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些显示器,就是故障多点。一个故障完 了又来第二个。想死的心都有。

我遇到过修了三天 后来  驱动  灯管  电源板  都换了 唉  修不起啊 木时间啊

网友:
这问题我遇见过

网友:
今天修了一台BENQ Q7T4 故障是黑屏 亮了一下就灭.开机检查了是0.22虚焊使 5707坏了一个 9024正常 补焊后索性2个5707都换掉
l以为好了,试了一下, 故障依旧,亮了一下就灭再次检查5707 正常, 干脆把1451 第15脚接地后在测试。晕 !故障还是依旧。头大了.短路15脚时检查供电18V,测量通电时18V  开机后18V降低到8V左右,18V的电容全是好的怎么会带不起负载,就把4个电容全换了,470U35V。再是测试,还是一样!恢复15脚 在测量电压  通电时18V  开机后18V降低到8V左右 又恢复25V(待机电压)。
@果真跟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read&tid=309093 的问题相同。是电源带贡载能力下降。 试这换光耦 也是不能决绝,发现的一点是 只有18V这组电压下降而5V一点也没波动。然道18V整流管不稳定?换掉在试,还是一样。最后冷静下头脑想想
BENQ通病也就是0.22 5707 9024 保险管 这些通病。然道是保险管问题了?
?果然保险管阻值是15欧。      啊,居然没有想到,走了这么多弯路。以后修BENQ 就要详细测量一下保险管有没有变值[复制论坛前辈原话,希望对楼主有帮助,这个问题是通病

网友:
主板坏了,换个主板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