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式机主板维修

楼主(2013-10-16):
台式机主板维修除了CGA焊台之外,还需要什么?

网友:
BGA机台  主要的东西 其他的东西很多呀

网友:
BGA焊台,热风枪,万用表,示波器,检测卡,各种假负载,打阻值卡。还有小工具应该都有的。

网友:
也要配齐各种接口的转接卡

网友:
看你想多深入的修,要是简单点就万用表和风枪烙铁就行。

网友:
备件   料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