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换灯管步骤记录

楼主(2013-10-16):
编辑了一下,什么也看不到了,晕了,晕死了。

补充内容 (2013-10-17 10:00):
33楼有新发的图片了

网友:
还有一部分明天传

网友:
虽然技术含量不高,但精神可佳,

网友:
新手值得学习,多谢楼主奉献~

网友:
换管有风险,工费不可少,赞一个!

网友:
这样换风险太大  搞不好屏就报废了  特别是新手

网友:
嗯 显示器没换过,不错

网友:
直接从旁边抽出来比较安全,这样全拆搞不好把屏报废,或者是漏光

网友:
换灯管就是要小心  细心

网友:
太好了,我也想学学

网友:
看了前两张   楼主的杀猪刀太吓人了

另外应该配上文字啊~

╮( ̄▽ ̄")╭

网友A:
换个灯管才40   还很麻烦   还是笔记本的容易

网友:
楼主不错的~~好些人觉得幻灯换比较难和麻烦的~~~只要方法对就不难了~~~~

网友:
技术活。老手了。

网友B:
大哥的撬刀很大,呵呵:)

网友:
进来跟着学习 学习!

网友:
拆装方法不正确,应该是屏框像外拉,不是用刀撬,这样拆会留下痕迹的。只想说 实在是不专业

网友:
只要最后安装塑料边框时,压好,没有翘翘,都没有问题,最近几年了,说没坏过不可能,但是都是违反操作规范坏的,这种换发能保证机器的完整性,一般一台机器换管需要的时间是一个小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哥的撬刀很大,呵呵:)

这是四年前留下的照片,现在都不用刀子了,用撬板或壁纸刀片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换个灯管才40   还很麻烦   还是笔记本的容易

我们现在换灯管50-60元四根,麻烦也得修啊,不修没得吃饭,呵呵

网友:
编辑了一下什么也看不到了,不知咋搞的

网友:
是啊 ,换灯管就得静下心来搞不然会纠结,你懂的。

网友:
更换灯管也不是个轻松的活   一般新手 换不好

网友:
为什么我什么都看不见? 骗经验?

网友:
着帖子有意义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吧灯管的两边掏出两个洞来 在把灯管拿出来这样没有风险也比较容易

网友:
我们也是40,哪根坏换哪根

网友:
啥也没有,留个记号明天再来看。

网友:
什么都看不到

网友:
怎么看不见  啊

网友:
没机会看了、、、

网友:
1.好多机器,要拆开首先要拆下底座,所以无论是否需要先拆底座,便于维修。

2.拆壳的时候,不要用改锥等窄口的工具,否则会造成机壳的损坏或不美观,应该用撬板,或壁纸刀,或类似工具。

3.已经拆开的机器。

4.屏幕。

5.卸掉屏幕板子的铁壳。

6.用刀片轻轻的撬开边框。

7.取下边框。

8.换手。

9.移开背光板。

10.这就是液晶屏了。

11.盖上干净的白纸。

12.妥善保存,等待安装。

13.去掉背光的塑料边框。

14.摘下灯管。

15.摘灯管。

16.用白纸盖好背光板的组件。

17换掉损坏或老化的灯管。

由于是09年拍的内部拆屏教程,所以也会有不足之处,希望给新手们一个参考吧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们现在换灯管50-60元四根,麻烦也得修啊,不修没得吃饭,呵呵

收费低了吧!花一个多小时,还要承担一定的风险,一天工作能有几个一小时?我们这边对同行收费80-100,低于这个数宁可不换,不然对不起自己的技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收费低了吧!花一个多小时,还要承担一定的风险,一天工作能有几个一小时?我们这边对同行收费80-100,低 ...

我原来也是80-100元换灯管,现在不行了,在市场内部竞争激烈,行户价格50-60,散户价格70-80,微利行情就是这样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