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X44H显卡型号

楼主(2013-10-16):
X44h 板号 K43LY REV.5.0 ,本本以前摔过,拆发现显卡下掉点。重植后好了1个月,然后又不亮,发现显卡短路。这次显卡型号不知怎么被我搞的磨损的看不见了。只能隐约看到21几-080然后就没了。哪位帅哥能告诉下型号是多少哈。。。谢谢啦!!

网友:
哪位朋友手里有这块板子帮我瞅瞅呗 ~

网友:
快半个月了啊。。坛友们。。谁手上有这台本本。。帮俺看看是多少告诉下吧。。被催死了。。

网友:
楼主,今天正好接了一台 . 板号 :K43LY REV.5.0  显卡型号是:216-080900

网友:
给张显卡图片你看看

网友:
你那块板子应该是个显卡供1.1V电的RT9018B发烫吗?位置在COMS电池和EC之间。6脚输出电压是1.8吗?3脚VIN是3.3V吗?我对照别的,DELL 1088有这个芯片的图,6应该是1.1,3脚应该是1.8。。Y450也有这个芯片,3脚VIN是1.5V。这块板子没图纸,所以很蛋疼。还是要谢谢你啊

网友A:
我的板子刚刚修好,,RT9018B是产生1.8V的电源转换芯片,3脚3.3V 6脚输出1.8V  不发烫。第6脚对地阻值是300欧左右,希望对你有帮助,对了你可以参考K42J的图纸来修。上电时序一模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板子刚刚修好,,RT9018B是产生1.8V的电源转换芯片,3脚3.3V 6脚输出1.8V  不发烫。第6脚对地阻值是300 ...

谢谢你啊,朋友!我这块板子再研究研究。不知道为什么显卡上去了外接有,内接不显。9018B还是烫。纠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