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750g 无cpu供电

楼主(2013-10-16):
   今天接了一个宏基4750g的机子, 上电0.5,不跑码,顾客说在别的地方修了一个月没有弄好,看能不能修, 就打了个单子,拆开机子,cpu供电芯片95831被人换过,上电测了一下cpu供电果然没有的,看他焊工不咋样,就找了一个新的换上,还是没有,就下了个图纸,结果95831的24脚,对地短路, 在网上看饼哥说可以把那个电阻不要,就拿了下来,一测阻值400多,开机测cpu供电出来了, 上cpu电流0.7,哎 没道理啊,正好有一个一样的u,换上一试1.23 有跳变,接上屏acer出来了,测了几个小时没有问题,哎钱钱到手了。。。。。file:///D:/我的文档/Tencent%20Files/1163802630/Image/V61NQ$V%60ZV)%7D0$_MPNARF2X.jpg

网友:
这个电阻去了之后,电压能出来。。。但是好像不跑码吧?

网友:
这样也行啊
求解释

网友:
这样也行    学习了

网友:
晕 你那24脚步是通过一个0欧的电阻接地啊?万能表量肯定短路啊!!没看明白

网友:
没看明白,拔一个电阻就可以了,是不是真的哟

网友:
电阻另一端是到哪里的,好好的电阻不要也可以?

网友:
零欧电阻接地,不是短路,如果要说恰巧好了,可能是芯片坏了,LZ换新的所以好了

网友:
这贴子确实没有看明白呀,过0欧电阻接地然后你就说它短路?你又拆了它,再然后就好了 匪夷所思呀!?

网友:
好运气呀  这样都可以

网友:
应该是集显的板子吧,那个电阻去掉集显会产生1点几伏的电压。但是会亮机,说明是芯片的问题吗?

网友(2017-11-13):
Prog2空焊    我遇到过不CPU电压的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啊,技术也不错,值得学习

网友:
小伙子,比较生猛。。 强制 VBOOT电压啊

网友:
看不懂大神的思路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