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E3415不亮机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

楼主(2013-10-16):
我是一个新手,在迅维网注册的时间也不短了,一直从这里获取着,让我进步了好多,  今天也算是第一次发帖吧,
  今天早上接了一台三星E3415的笔记本,amdcpu ,开机电流0.3左右,因为我上次修过这样的机器。修第一台这机器可谓是历尽千辛万苦啊。电流跟现在这个一样,先加焊cpu还是一样。又加焊南桥,还是不行,就知道这机器不是我能搞定的了,进迅维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,没找到,但是看了好多前辈的帖子,那就是拿到板子之前要仔细观察,我拿起我的板子,一点一点的去看,最后发现南桥旁边的一个电阻有点腐蚀。加点焊膏焊一下不行,直接找差不多的换上去,换了五六次终于亮了。第二次修这这个直接看这个电阻,一样的情况,换了两个好了 ,有修这个板子时候可以看一下。仅供参考

网友:
跟R428 差不多吧  三星都这个鸟样

网友:
第二次凭经验不看图不跑线直接秒杀,好运气啊啊,看来应该也算通病了

网友:
楼主要是有图就好了。

网友:
厉害哦。。。。。。前面一排高手,我只是路过打点儿酱油。。。!!!

网友:
咦,再打一次酱油看看? 我的下载分是不是加了。

网友:
哇, 回你的贴还加分  加了2分下载分  帅呆了

网友:
发个图让大家看看才好,换了5,6次楼主毅力不错

错了,是点楼上的

网友:
应该是通病吧。 硬盘下面的 小电容。 具体的 就要查图纸了

网友:
老总来张照片啊,手上正有一片短路的板子,没看见啊

网友:
毫无头绪,是我没看懂?

网友(2016-08-26):
不来张照片,一通写,都不知道写的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