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75求助

楼主(2013-10-16):
小弟进入维修行业不久,菜鸟也,前几天接了台联想G475的本,客户说用用不行了,打开一看原来是进液了,清理烘干后插电,大电流,发现待机芯片发烫,更换之后待机3V,5V出来了,电流为0.014,不知道还有没有短,按开机键电源灯亮一下就掉了,电流不跑,看了图纸没有时序图,哪会师傅指点一下

网友:
待机高了。

网友:
后极还有短路的,,桥里面有没有进液体啊

网友:
进液机子搞死人了,哪儿进液搞死哪,多看看有没有电阻电容腐烂了,断线了等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还有短路或者少电没出来

网友:
肯定是哪还有腐蚀的没有处理

网友:
这就得仔细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