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开机卡在LOGO画面

楼主(2013-10-16):
上个月接到一块华硕的板,故障是开机卡在LOGO画面,客户说以前也有出现过,但是放几天又可以用一段时间,然后又反复出现,现在就不行了。试了下机,然后就直接刷了个BIOS,还是不行,这板是南北集成桥,我就直接把它送上BGA加焊了,放冷后,试机……OK,收钱。。。才过了两个星期,客户又把机子拿来了,故障依旧,心想,上次应该是加焊不够,再次上型台,把BGA温度调到235度加焊。试机,问题依旧,再次把BGA温度调到260度加焊,冷了试机,问题依旧。真是怪了,心想,应该是桥坏了。准备换桥或是放弃了,就在此时,无意间手碰到了USB接口的下面,画面进去了,能进系统了,再反复试,每次都要用手摸,于上用表笔试了是USB供电过来的一根数据线,二极管档一量,连接一上面的一个排组,行,直接换掉排阻,开机,直接能进系统,不用手摸了,反复试机两天,开机关机上百次,OK,问题解决,此次修复运气占了很大成份,但是原理还是不太懂,那个排阻一边接地,应该是上拉电阻,但是它为什么会引起开机卡住画面,这也不太清楚,修好了还是半模糊,望高手来解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