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P8H61-MLX 点不亮

楼主(2013-10-16):
一块ASUS P8H61-MLX  主板点不亮。听到有 1长2短的(D-----DD--)声,内存已换过。一样不行。请都大家是那里出问题了。有修过的同行。帮忙下。

网友:
这板子是集成显卡还是独显,独显就拿下来搞搞。集成的就按上电时序查吧。华硕通病排阻822 。希望能帮到你。

网友:
排阻822 在那个位置,谢谢。CPU 115针的,CPU 带显卡的。

网友A:
内存供电芯片旁边找找 ,板子上应该有好多 822 的 。  上面有很小的 822 数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内存供电芯片旁边找找 ,板子上应该有好多 822 的 。  上面有很小的 822 数字。

全部 822 都有问题吗 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内存供电芯片旁边找找 ,板子上应该有好多 822 的 。  上面有很小的 822 数字。

你有无修过这型号的主板

网友A:
这个板子通病就这个 822 排阻问题。你按上电时序查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板子通病就这个 822 排阻问题。你按上电时序查啊。

排阻。用表测量电阻正常啊,。

网友A:
你测量的是 822排阻吗?通电按 上电时序查查供电啊  内存供电 桥供电 总线供电 CPU供电  看看多少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测量的是 822排阻吗?通电按 上电时序查查供电啊  内存供电 桥供电 总线供电 CPU供电  看看多少啊。

对啊。内存供电 1。5  CPU 供电正常,总线,不知怎量。

网友:
......检测卡代码多少?显卡也换了没?

网友B:
供电正常的话。。显卡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供电正常的话。。显卡。。

此主板是 GPU 的CPU

网友C:
量一下内存槽118、238、236这三个PIN的电压正常不(3V左右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测量的是 822排阻吗?通电按 上电时序查查供电啊  内存供电 桥供电 总线供电 CPU供电  看看多少啊。

822老出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量一下内存槽118、238、236这三个PIN的电压正常不(3V左右)

118    238  都有 3.3v  236  脚 没电压,请问是什么问题 》

网友D:
有可是排阻,显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可是排阻,显卡

此板不集成显卡的

网友E:
这款板没法插pci诊断卡,你只能量供电看正常不,一般喇叭响是挡内存,再换条内存试下(不要外接显卡),刷刷槽子。还不行量118  238  236   都是3.3v,1脚0.9v。打下地址线,数据线对地阻值。不行换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款板没法插pci诊断卡,你只能量供电看正常不,一般喇叭响是挡内存,再换条内存试下(不要外接显卡),刷刷 ...

236 脚 没3。3伏,就是 SPD 没3。3  V  请问大家怎样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