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WIN764位系统,看电影时而没声音,

楼主(2013-10-16):
笔记本
WIN764位系统,看电影时而没声音,但外接音箱,却有声音,为什么呢,是硬件方面的原因吗,
win7

网友:
外接试下如果可以就是喇叭问题了

网友:
驱动,到官网下个

网友:
就只是看电影才没声音 ,放音乐有声音吗?

网友:
驱动 或者喇叭

网友:
喇叭没问题吧?没问题声卡芯片问题。重装个系统看看。

网友:
曾经搞了一台戴尔的笔记本win8改win7 64位的也是这样,插入耳机声音一切正常。而后把声卡驱动换成WIN8的64位搞定。

网友:
换个播放器试试,有可能是兼容问题.

网友A:
重装声卡驱动试试,如果不行,可能是硬件问题

网友B:
换个播放器试试

网友:
重换系统32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