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PCG-212T 集显维修一例 附上图纸(Z40HR)纬创代工

楼主(2013-10-16):
接修一台SONY PCG-212T ,说是进水机,以前换过南桥,用了几天又不行了。

接可调电源,待机正常,按开关可以触发,电流要么在0.3A或0.1A左右掉下去,掉电后还可以触发,明显某个电压没有出来,造成的掉电

拆机后看了随便测了下,有的大电感在开机会有一点点电压,有时又没有,直接找图纸的时序,如下

因为待机正常,可以触发,有的电压没有,看上面时序图直接测PM_SLP_S4#和PM_SLP_S3#这两个脚位分别对应EC的21脚和64脚,如下图

测21脚没有一点变化,64脚有3.3V后马上掉了,纬创的设计是用PM_SLP_S4#开启1.8后再由1.8的PG开启桥供电什么的,如下图

测EC  21脚的PM_SLP_S4#对地为600多,21脚和PU4601的11脚也没有断线, 南桥既然发出了PM_SLP_S3#那么对于PM_SLP_S4#应当也是正常发出来的,可能断线了

想来想去,好多厂家设计不一样,有很多直接把PM_SLP_S3#和PM_SLP_S4#短接的,这个可不可以呢?说做就做直接连起来,测试,电流刷刷上去,接屏亮机了

重新对焊接的连线做下处理,此机修复

附上图纸 Z40HR MB S0203-2

网友:
上次我从IO飞到键盘接口。。飞了半天。。。密脚不好飞啊。。怎么练的呢

网友(点评):
用风抢焊接 不要调太高 焊的时候打点助焊糕就可以

网友:
底下先贴的高温胶带,防止连上主板,要飞的线取好长度后上锡,要焊的IO部分也是先上锡,对正后用铬铁焊一下就OK了,最后上面再贴上高温胶带     高温胶带上下两层就是用来固定和绝缘作用

网友A:
这个值得研究下~~~~如果这两个信号可以弄一起的话~~下次碰到我也弄弄~~~属于信号电压吧!!应该没事的~~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值得研究下~~~~如果这两个信号可以弄一起的话~~下次碰到我也弄弄~~~属于信号电压吧!!应该没 ...

与设计的时序有关,先出哪个后出哪个,有的是不能更改的。

网友:
楼主这个 是EC坏了吗  一短接就 亮机

网友:
你这种被扣分的。。以后认真点。

网友C:
我怎么没见过SLP_s3#和slp_S4#接一起的。你说下哪个有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我怎么没见过SLP_s3#和slp_S4#接一起的。你说下哪个有?

这个我错了,呵呵,是有很多直接返回IO,不直接开启某个电压,只作为IO开启别的电压的条件

网友:
很好,很有帮助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我错了,呵呵,是有很多直接返回IO,不直接开启某个电压,只作为IO开启别的电压的条件

纬创是老总直接干活,其他是老总找了个前台干活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纬创是老总直接干活,其他是老总找了个前台干活~~

再形像点,老板,伸两只手指示小弟干活,一只手不好使

网友:
很多都没钱的人是下不了图的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,受益匪浅

网友:
咱们论坛的兄弟都是很专业的,支持你

网友:
没分下图中

网友:
好东西 我的现在也是这个故障了啦 不知道怎么搞 奶奶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纬创是老总直接干活,其他是老总找了个前台干活~~

饼哥的意思是饼哥(南桥)直接使唤供电芯片,不叫小弟(EC)传话给供电芯片

网友(点评):
我只是EC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饼哥的意思是饼哥(南桥)直接使唤供电芯片,不叫小弟(EC)传话给供电芯片

饼哥谦虚了,饼哥是EC就没人敢当南桥了系统的运行还是需要饼哥来主持大局啊

网友:
这都可以,从来不敢尝试

网友:
又多了一条思路了,看来还得好好研究研究,遇到的话我也试试SLP_S3#和SLP_S4#直连看看

网友:
为什么短接芯片两端 (输出端)slp3  slp4引脚,而不是输入端?(输入端的slp3  slp4输入端)如芯片slp4芯片这端到slp4出入开启s0电压那端短线,短接芯片两端应该不可以吧?

网友:
不是太明白

网友:
我有个摔过的板子,也是这个型号的,没有修得起,因为没有找到图纸,现在下载下你的图纸。希望有帮助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与设计的时序有关,先出哪个后出哪个,有的是不能更改的。

做个电阻电容,小延时应该可以

网友:
十分钟,偶的神

网友(2013-11-16):
有一台索尼开机电流到0.09的然后掉电,也找不到图纸,没有思路啊,各位高手,能否给个指导

网友:
请问有没有SONY  SO405-1 48.4MP02.011   Z40HR  FUNCTION BD 此板的图纸啊?急急急!

网友:
学习一下,楼主很好

网友:
我那天准备发帖的,联想V470C的机子,2修机器,*脏话*,我都写了2个小时的笔记,才写了一半,我出去一下,不知道谁把我的给删了,我

网友(2013-12-19):
可惜图纸是独显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