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TEWAY Z06 开机掉电

楼主(2013-10-16):
GATEWAY Z06  开机掉电.测试开机过后的电压有1.8 1.2  但是奇怪的是 5V的电压一开机是就从5V一直往下掉直到开不了机 然后再把电源拔掉重新插入又可以开机的 多少5V的电压还是一样往下掉.......以前是不触发换了南桥之后就可以开机了.....以为是南桥没有换号 又换了一个还是一样...........现在真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 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有显示LOGO么?

网友:
楼主都没有说能不能显示呢

网友:
我的这台是掉电反复重启  正找个bios刷刷

网友:
cpu  旁边 有个电容  你找个 6.3  1000的 大电容焊上试试

网友(2013-12-07):
我手上也有一台二手机现在是触发掉电,没有图纸

网友:
那位有图纸发一份给我谢谢了

网友:
我受伤也有这台机器,进水机,求图纸

网友:
cpu的供电问题吧

网友:
试试就行记得回复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