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美M20001-L05暗屏求助GVON1电压!有实测的加分!最新进展

楼主(2013-10-16):
如题。
屏帖纸:M20001-L05 REV.C 逻辑板PCB:M20001-L01-X
主控U3:CM2713A
DC-DC U5:DE-BG(论坛搜索过同型号屏,有人说U5是I656Z,但没找到PDF,实际电路分析,跟RT9297基本一致。

故障是:暗屏,测量逻辑板几个电压,发现GVON1无电压,这个电压由Q3(印字702S,不知是三极管还是IC)。

分析电路:R47接在Q2的G-S极做上偏置,R50一脚接Q2的G极,另一脚接到Q3的6脚,所以,VGH1由VGHP1经Q2控制,Q2由Q3控制。

从实际测量看,VGH1≈VGHP1=25.6V,就是说,如果这个电压是正常的,那么Q3应该基本正常。
否则,Q3损坏。

有这个屏或类似屏M20001系列,实测过电压的,请及时通知我,直接加分或给屏程序(2013 2621 2025 2270等都有约几十G数据)。

网友:
luguo

新安江 -6 严禁灌水

网友:
1,4 = 地
2      = GVOFF (关机2.5V,开机2V)
3      = 19V左右,VGH反馈脚(1.1K)。
5      = GVON  (关机0V,开机0.5V)
6      =3V (关机0V)

3脚+6脚=22V=VGH.

另 你的 VGH电压不对。

网友A:
实测:开机状态:GVON1:1.161v. GVOFF1:2.248v.Q3八角:5.865V。二脚:2.251V。三脚:15.462V。VGHP1:26.785V。大致就测了这几个。需要什么。直说,机器拆开还没有装。快点。。。。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read&tid=701277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实测:开机状态:GVON1:1.161v. GVOFF1:2.248v.Q3八角:5.865V。二脚:2.251V。三脚:15.462V。VGHP1:26.7 ...

你机器都没拆开,电压哪来的?

Q3明显是6个脚,你这 八角 什么意思?

如果是别人的帖子直接复制,我会直接扣分。
请你说明一下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机器都没拆开,电压哪来的?

Q3明显是6个脚,你这 八角 什么意思?

冤枉啊。看了你的贴子,专门找到机器拆开给你测的,怎么说我没有拆开。看看清楚。是拆开了还没有装上。怕你需要其他的数据。关于八脚。谁没有笔误啊。就是那个Q3,怎么现在的人都这样啊。你删了吧,算我没说。好心当驴肝肺。。。

网友:
关于那个:本文来自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,是因为回复的时候。系统说有不能识别的字符。不能回复。所以把写的复制,然后刷新页面后直接粘贴回去的,不要以为别人帮你就是找其他人的转的,另外。不要以为拿点加分及给数据什么的引诱别人,这样做有点太看不起人了、对于我来讲。真的不稀罕。迅维是什么精神?我的理解:迅维精神就是大家互相帮助。不是为了得到点蝇头小利而回复,谁都有搞不定机器的时候。作为版主应该比我理解的透彻吧?

网友:
LZ搞好没有啊!搞好了一定要分享一下哦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冤枉啊。看了你的贴子,专门找到机器拆开给你测的,怎么说我没有拆开。看看清楚。是拆开了还没有装上。怕 ...

非常抱歉!机器拆开还没有装 我看成了没拆开机器了!

先感谢你的回复,不过你不要误会了,因为回复中有“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read&tid=701277”   这段文字,这一般是直接复制论坛帖子的特征。
如果你是直接发帖,怎么会出现这个现象?

另外,上面的图片非常清楚,Q3只有6个脚,按你提供的数据,只有GVON1、GVOFF是符合这个电路的,但后面的电压跟Q3各脚均对不上,比如二脚:2.251V,Q3的二脚就是GVOFF1,你前面GVOFF1是2.248V。

核对好数据,给你加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非常抱歉!机器拆开还没有装 我看成了没拆开机器了!

先感谢你的回复,不过你不要误会了,因为回复中有“ ...

不用加分。不是为了分。2.251V和2.248V差多少?差0.03V。你测一下测试点,再测一下二脚。看看你的表会显示的一模一样么?

网友:
一天学习一点 积少成多

网友:
最新维修进展:分析Q3为双N沟场效应管,拆下来测量正常,跟其它屏的管子对调后,所测量的GVON1、GVOFF1电压不变,故障不变!
跑线发现,GVON1、GVOFF1分别连接到逻辑板主控制芯片U3(CM2713A)的95脚、97脚,显然,是控制Q3的两个G极,去调节VGH1的输出电压的。而不是以前想像的是两个输出端。
根据hfgjinggxj会员提供的实测VGH1的电压26.78V看(本机实测为26.52V),VGH1应该是正常的,之所以出现Q3几个脚电压有差值,可能是因为屏不同会有正常的误差。
因为下这个结论时,我已换过Q3。

为了时一步证实这个看法,又买了主控芯片CM2713A上机测试,结果故障不变,所测量电压值基本一样。所以,应该是屏绑定或逻辑板其它电路有问题。

进一步检测,发现还有两处可疑的电路,这也是通常个人维修所能及的最后两个地方:
缓冲运放电路、码片电路。
如图所示:测量U6的四组比较放大器,只有5 6 7这一组没有电压(0V),其它三组的输入、输出电压均为5.1V左右。
不知道这个屏本身这组是没电压或没直流电压,还是本故障是由这个电压引起的?
断开5脚输入电阻R68后,R68上端电压还是为0V,在线测量U6四个放大器对地二极体值基本一致,所以初步判断U6基本正常,7脚无电压输出是因为5脚无电压输入所致。
希望有此板的会员能上传一下电压。

最后,就是传说中的码片电路了,不知道换码片程序后,是否能修复?

如果哪位能上传这个两个数据或其中之一,会以50-100分做酬谢!  当然,也可以用液晶驱动板的程序做回报。

再次感谢各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