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Aspire 3690 进水机维修实例

楼主(2013-10-16):
Acer Aspire 3690 进水机维修实例

      客户机,不开机,上电流表,发现无待机,不触发,此种情况一般比较好修,拆开机器发现是进过水的机,有两个芯片被烧黑了,板也发霉了,有个脚的焊点长时间也被氧化掉了,无线网卡也有烧黑的痕迹,MINI PCI—E卡槽也被腐蚀了,此时心里有点没底了,进水机,如果是芯片被烧了还比较好,如果是桥被烧了,再者长时间板变形,板层内的走线断掉的话那就没法了。笔记本内的走线都很薄的。还是试着修吧。
第一步,先把看到的发霉的地方都给清洗下,好象的短路的地方用摄子挑一下。
第二步,二话不说直接取下明显被烧坏的两个芯片, 一个是LM393  它是个8脚的IC,作用是将PU2稳压出来的3.3V与适配器电压分压出来的电压进行比较,输出高电平,用来作为适配器检测信号。同时也用来开启保护隔离电路的两个PMOS管。   另一个被烧坏的IC是MAX8743 此时我并不知道他的作用是什么,此IC为28脚 。
第三步,在料板中,一个一个板看,一个一个IC瞅,终于让我找到了一个LM393 和MAX8743,换上,打各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,正常,
第四步,上电,发现还是无待机,再量公共电电压,有电压,但是适配器端的两个隔离保护场管的控制集电压为17V,不正常,表明保隔没开启,公共点的电压只不过是从另一路过去的小电流电压而己,

那么以下就是修保隔电路了
第一步,PMOS场管的控制信号没有出来,也就是低电平没有送到, 此电压由PQ18一个三脚 的NMOS管控制的,此管太小了,好不容易在板上找到,跟据事先打开的电路图纸,用万用表区分出哪个是此NMOS管的控制极,量电压发现为低电平, 此PQ18的控制极,由三个信号相与后控制的, a, ACOFF此信号是从EC发出的  b,PACIN此信号由LM393输出  c,ACON些信号由另一个LM393输出的。
第二步,先查ACOFF这各支路的信号,找到PD8,测其阴极电压为18V,阳极为OV说明此路信号正常,因为PD8为反向使用的,在电路中阳极表现为高阻态

第三步,再查PACIN此条支路信号,是由PU7 LM393的一脚输出的,由VIN和稳压二极管来上压的。测量其1脚也为低电压,与PQ18的G极线路无断路,找到上拉电阻PR73,有18V左右的电压,正常,量其阻值10K正常,表明电阻无断开确实提供了上拉,再量输入端的3脚,发现无电压,顺着线路查发现PR69无电压,仔细看线路氧化掉点了。那就飞线  ,2脚输入端的比较电压正常,以上修好了PACIN支路的电路,再测1脚发现输出还是为低电平, 那就说明另一条支路也不问题。
第四步,再查ACON此支路信号。是由PU1A输出的。量其上拉电阻的电压为5V,正常,量芯片供电正常,量反向输入端也正常,查正向输入端电压为OV不正常,发现是公共电电压经PR11到的,找到PR11查看与LM393之间的线路无问题,最后发现PR11与公共电的线路断开的,于是飞线过去,
哇,激动的时刻到了,插上电流表上电,终于看到了待机电流上升到了0.03  但是触出发现有时可触发有时不可触发,且触发后电流异常的大,由2A慢慢到3点多A,不敢再加电了。不上CPU就可以到0.45A上了CPU那电流就上去了。

那以下就是修触发过程了

    触发后发现电流异常大,那就快速用手摸,发现CPU边上的一个上管一会变的很烫,难道是它坏了,找了好多料板也没有同型号的,好吧,那就随便一个将就着用吧,换上后发现现象一样,没办法了,那还是换回去吧,再量各电感电压,发现有两个电压无电压,马上在图纸中找到此电感,发现不出来的两个电压一个是1.05V是供给CPU的,另一个是1.8V是供给内存的。而这两个供电是由MAX1843控制PWM输出的。 一看,唉还是开始烧掉,又换上新的芯片的那个IC,接着,查其工作条件,22脚 9脚 21脚电压都5V正常,再量发现9脚无电压,发现其电压由公共点而来,再打阻值发现线路断开。并不是把电压拉低的,那就直接飞线。再加电测发现所有电压正常发出。触发,但是上到0.6A就不动了,取下内存,现象一样,难道是不过内存,但内存供电正常了啊,唉,还是先给BIOS放下电吧,取下BIOS电池,放电,再装上,加电触发,哇,终于电到电流一点一点的上升,插上屏线,开机,久违的屏可以亮了,到此全过程完程。

总结分析
事后想想为什么不上CPU电流只到0.45就不动了,加上CPU电流大短路,还一度怀疑CPU坏了,因为换个CPU打电感阻值并不是以前的1欧了,现在想来是因为。MAX8743无供电PWM脉冲没有控制上下管,导至公共电电压直接经上管进入CPU,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个上管会很烫的原因。以后记住如果有上下管很烫的,不要直接换,先查供电IC的工作条作和供电IC与上管之间的线路是否连好。为什么核心电压出来了,而内存电压不出来,是因为此板为仁宝代工的。CPU核心电压的发出,是不受分组供电的PG信号控制的。是由EC发出的VRON直接开启的。

网友:
学习了,  好 东西啊,  谢谢

网友:
很详细,学习了

网友:
检修过程很详细,学习了,谢谢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