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系统掉电,师傅们怎么解决?

楼主(2013-10-16):
一MSI笔记本,开机正常,走WINDOWS滚动条一会就从1.8电流掉到0.38,用u盘启动进PE也是进那个滚动条就掉。真想不通是哪里的问题,求思路啊!

网友:
有钱收吗?这问题都是那些东西

网友A:
有没有检测一下 是稳定问题还是乔的问题? 有没有大电容的?

网友B:
有好的CPU可以换一个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检测一下 是稳定问题还是乔的问题? 有没有大电容的?

没有动桥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好的CPU可以换一个。

这个可以试一试,等老板回来解决

网友:
会不会散热问题呢

网友:
先排除硬盘、内存问题

网友C:
之前碰到过一个是一样的问题,到滚动条就掉电,不过可以进PE,顾客没修,估计是CPU供电不稳造成的

网友D:
嗯  先CPU  内存   试了再说

网友:
这个要看具体的情况,有的是散热系统,又的是CPU供电蕊PAIN,有的是南桥虚焊大部分就这些

网友E:
这基本就是CPU问题,先换CPU

网友F:
有刚进系统掉电表示显示系统界面前后时,一般就是我上面讲的,有的内存不好也有的。如果是进完系统掉电,有以上情况外还有硬盘坏道有时也会,北桥显卡虚焊也会,超级I/0虚焊就这些排除马上解决

网友:
什么机型的?前几天修到一台联想E40的,也是这种情况,是风扇的散热铜管坏了,买了歌新的换上就好了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检测一下 是稳定问题还是乔的问题? 有没有大电容的?

估计是你说的问题,有大电容。目前没有找到合适的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之前碰到过一个是一样的问题,到滚动条就掉电,不过可以进PE,顾客没修,估计是CPU供电不稳造成的

我这个进PE滚动条后,也掉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嗯  先CPU  内存   试了再说

CPU都换了,也不行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基本就是CPU问题,先换CPU

能换的都换过了,就主板上东西没有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有刚进系统掉电表示显示系统界面前后时,一般就是我上面讲的,有的内存不好也有的。如果是进完系统掉电,有 ...

太多了啊,一个一个弄,累死了。我估计不是北桥,显卡虚焊。进PE也是滚动条那里掉。

网友:
哈哈,我这个散热片挺好的,没有发烫的现象,掉电的时候。

网友:
供电有问题了,重点检查CPU供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