价值200元的A4纸

楼主(2013-10-16):
z460电脑加上c壳就掉电,怎么能都不行,纸有这样了,开关无数正常解决

网友:
不错  有创意 朋友小心哪天着火了

网友:
最好用塑料纸比较好,象贴膜的也行。

网友:
都这样了明显就是有接触短路  不过这样能解决也就算了  节省时间

网友:
要是我就贴透明胶带  用纸这个感觉不太好吧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哪个地方有短路,楼主没发现用A4纸隔离了.

网友:
放纸 能着火了    到时就不好了

网友:
纸还是能扎破的,如果扎破的话,就悬了,  我也是用透明胶带粘的

网友:
用胶纸好点吧,纸不靠谱吧

网友:
这叫创意。。。厉害!民间出高手啊。。。

网友:
纸 不是很少吧 搞胶带粘下 也好啊

网友:
纸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破的,真的有点悬

网友:
LZ动手很呐,胆儿也肥!很实战,维修目的己成!赞一个。不过下次得改用楼上各位的建议哦!

网友:
是我的话找到故障点,直接用电工胶布。
时间不允许的话我也可能用纸,但是不用这种

网友:
高手  这也可以   不过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啊

网友:
狠!呵呵!我也弄过一次这样的情况,绝缘塑料纸丢了死活掉电,弄了很久才知道是是壳上面的问题

网友:
就怕着火了。

网友:
你的纸好值钱啊

网友:
还是用防静电袋改装好点吧。

网友:
纸估计管不了多久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