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4410S 耳机外放不转换维修

楼主(2013-10-16):
HP 4410S 耳机外放不转换维修
现象:插耳机时,喇叭耳机同时响
拿到这台机,应该没多大问题,估计就是转换电路问题,再则是耳机功放芯片的问题。
拆开笔记本,发现是英业达代工的主板,板号为6050A2252601-MB-A04于是找图纸,发现找不到,算了,只就A03的代替,也没多大差别,
图纸41页找到此耳机接口电路如下:

发现1脚3脚为左右声道线路,5脚为检测耳机是否插入的线路,就从此信号下手,插入耳机后发现此脚就不接地了,就说明耳机孔弹片良好。找到HP-JS的信号发现去向一个NMOS管的G极如下图所示。

发现+5VS提供上拉的开启电压,说明是触发后才有的,那就上CPU上内存,加电,发现插入耳机G极为高电平,SENSE-A-A也为低电平,不插入时SENSE-A-A就为高电平,说时此NMOS管电路正常, 顺下去就是查SENSE-A-A信号去向,发现是送往功放芯片31脚的如下图

测量此脚电压,发现插入耳机和不插入耳机有电平变化说明此条线线路也正常,
奇怪了,难道是芯片坏掉了。那就看看另一个电路吧,如下:

发现7,6,19,20脚是送往喇叭的, 而15,16脚是送住耳机的,,再看看其它脚,难道功放芯片没有发送信号到此芯片吗,发现有个信号名称为HP-ENABLE一看此信号的名字,就知道是转换信号了,好了,上电测量吧,发现插入时和不插入时没有变化。它也是由第二个图中的电路发出的,最后发现是R2044  100K的电阻虚焊,加焊,OK,
总结,
插入耳机时HP-ENABLE为高电平,送住芯片的,高电平开启耳机声音,同时关闭喇叭,以后遇见此问题,目测接口后,就直接找到此信号,测是否有变化,这样维修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