改电源板后灯管亮度不够

楼主(2013-10-16):
一台飞利浦196v4l  很薄看起来像LED 拆开发现是LCD单灯
客户拿过来的时候开关灯一闪一闪的 目测电源问题
拆开后发现是别人修过的 应该是以前电源板就坏过了 别人改了电源板 原装电源板拆掉了很多件无法修复
拿了块LG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改 四灯的 不用的三个口加了电容改成了单灯  成功点亮
然后发现很暗 亮度调到最高都很暗  然后用自制的高压条接灯管测试还是很暗
求原因 照说灯管这个亮度是正常的 但是它是单灯的 应该是比正常的还亮才对 不然就没法达到正常的显示效果了

网友:
高手啊!

新安江 -6 严禁灌水

网友:
把亮度调节断掉就OK,不用接亮度调节

网友A:
就接12V 地  开机  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就接12V 地  开机  就行了

我直接外接高压板都还是这个亮度 所以

网友:
luguo

新安江 -6 严禁灌水

网友:
接个20V的过去试试??

网友:
不要用四灯该的高压版,直接换个本身就是单灯的高压版试试吧

网友:
换过灯管没有

网友:
驱动板只有5V的 接过万能高压板

网友:
外接12V的高压板试灯管,暗就直接换管就行了

网友:
那就是线圈的问题了,换线圈,或加个高压板,不要接亮度调节

网友:
好怪的问题,四根灯管全干掉吧

网友:
PHILIPS  196V4L应该是LED的屏啊,只是背光接口象LCD的而已,你上高压条试机背灯根本没有亮起来,机器原装的电源板都在你手上,原电源板上面都无高压线圈,你怎么会判断是LCD的单灯的屏

网友:
有道理啊,这大虾真多!

网友:
RE: 四灯的 不用的三个口加了电容改成了单灯

这个能说一下怎么改吗   加多大的电容呀   请详解   本人比较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