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60无待机

楼主(2013-10-16):
  今天接一个联想B460接上电源无待机,拿掉硬盘竟然可以进logo奇葩?请大师指教!!

网友:
呆久芯片坏了把

网友:
我还修道一个T430 两个一路的电感断开一路就可以用  接上就打断 后来换了一个电感好了

网友:
luguo

天意wx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呆久芯片是什么芯片?我是新手没听过?

智商拙计,待机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智商拙计,待机芯片

你直接说待机芯片不就完了

网友C:
待机芯片正好在硬盘下面

网友:
这机cpu供电不是经常短么

网友:
硬盘接口电路短路了,你查查看看

网友:
可能是待机芯片虚汗了吧

网友D:
不稳定产生的偶然现象吧?待机芯片的vin断线是通病。。。

网友E:
查下电路吧。。。这样不清不楚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查下电路吧。。。这样不清不楚的

mos管给坏了,谢谢提醒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待机芯片正好在硬盘下面

这个也经常受潮而坏掉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稳定产生的偶然现象吧?待机芯片的vin断线是通病。。。

主要是挂硬盘无待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