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年出厂的昭阳E43a笔记本,放着屏幕逐渐变白

楼主(2013-10-16):
配置是T6600 2.20 GHz,2Gb,120G硬盘,显卡是NVS 3100M,此本无拆过痕迹,放着不动一会屏幕就会逐渐变白,字体模糊;如果看视频,有时会发现闪一下,就像刷新吧;有时看着看着整体就变白了!!但是变白后,敲敲屏幕后边或者来回折几下屏幕就又好了。排除系统问题,XP在IDE模式,WIN7在AHCI模式都一样,主要是放着有时也会变白。我这里说的白,不是完全白,模糊吧!! 屏幕是奇美的n141I6-L01,检查过屏线,万用表量都通!!这是哪里的问题啊,此本屏幕是有问题吗???之后会发上白屏的照片,之前的忘照了!!!

屏幕是带小尾巴的那种!!为什么敲下屏幕后边就又显示正常了呢!!

补充内容 (2013-11-1 15:08):
在网上淘了一块二手屏LG的,属于通用屏298元,换上后测试正常,看来是的确是屏的问题!!!原来的屏是雾面的,换的屏是高亮的!!

网友:
显卡或者液晶屏的问题,你一个 个排除一下

网友:
屏的可能性大些

网友:
现在发现每次敲下背部后边就能正常显示,可能哪里虚接吗,已经把屏线接口固定牢固

网友:
屏坏     带A的是独显吧显卡坏的话哑屏的会

网友:
拆开看一下你敲的那地方有没有虚焊或者接口接触不好的

网友:
一般都是液晶屏坏了,即使敲敲好了,过一会还是会慢慢白屏,这种情况,一般都是屏坏了,

网友:
应该是屏坏了,以前有碰到过一款ASUS的,换过屏就没出现过了。直接换片屏试一下了!

网友:
找个旧屏代一下,应该是屏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