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581电容

楼主(2013-10-16):
电容上标着6.3V K581这个电容的容量是多少啊?580UF?有人知道吗?

网友:
应该就是你说的580

网友:
度娘上这么说的,我没测过

网友:
大胆换吧最好找个6.3V3300的

网友:
换个6,3   1000uf的

网友A:
随便找几个6。3V耐压的电容。比如1000。2200也都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随便找几个6。3V耐压的电容。比如1000。2200也都可以

恩,我也是打算这么换

网友:
代换  6.3  10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