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 N5110 开机不亮 无VCC_GFXCORE 集显电压 急急急

楼主(2013-10-16):
电流跑1.3 1.4左右  BIOS刷了   显卡干了    无VCC_GFXCORE 集显电压   ISL95831换了     求赐教  急急急

网友:
看论坛里有人说换ISL95831就好了 通病   我换了怎么没效果啊    HM67都加焊了   什么情况啊    有人懂吗   遇到过吗    吭个声啊

网友A:
IM 没跑码。跑码后这个电压好像才有 。

网友B:
那也要看显卡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吧,如果它条件不满足,你再换也无济于事。仔细看看它的工作条件再说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IM 没跑码。跑码后这个电压好像才有 。

那应该往哪方面查   给点思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也要看显卡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吧,如果它条件不满足,你再换也无济于事。仔细看看它的工作条件再说吧

这个的条件比较复杂   显卡电压出来了  1.0左右    这个是INTER核显的电压好像

网友C:
之前有修过两台掉电的。。。。这机不能改风扇强转!!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之前有修过两台掉电的。。。。这机不能改风扇强转!!!

掉电什么问题   风扇改了会怎样      我这个问题什么情况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掉电什么问题   风扇改了会怎样      我这个问题什么情况啊

-------不好意思,记错了,我修的是N5010,此机风扇是由芯片控制的,(如图:无标题),改强转后掉电问题依然无法解决。。。。

网友:
不学习。乱叫一下。

网友:
我又一台是N4110无集显电压。我也没弄出来。修好大家相互提示下。

网友:
修过,刷EC  BIOS吧

网友:
修跑马,比如换内存刷bios

网友:
跑马后,cpu才发集显开启

网友:
不懂  到底什么问题

网友:
我也遇到 这个问题了  哎  还在努力解决呢 如果 能弄好 告诉你

网友:
换个显卡试一试 吧 兄弟

网友(2013-12-07):
我的现在是没有CPU的核心电压!主电压是有的!CPU供电芯片换了还是一样的!

网友:
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等待解决。

网友:
楼主你的修好没啊,我有一个一样故障的笔记本,
求答案

网友:
也在研究中

网友:
通病吧,先刷bios,在干芯片

网友:
我的主板也是这样 开机集成显卡电压 很久才出来啊

网友:
     无VCC_GFXCORE的机器,不要直接去查找VCC_GFXCORE的电压丢失的原因,通常都是其他的原因造成的不出VCC_GFXCORE电压!另外其他的电压都正常了么?

网友E:
我有个N4110不出集显电压 不上内存不掉电   CPU复位有了  BIOS刷了   没有思路

网友(2014-01-21):
跟2楼一样现象,不知二楼楼主解决了没?说出来分享分享咯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有个N4110不出集显电压 不上内存不掉电   CPU复位有了  BIOS刷了   没有思路

跟2楼一样现象,不知二楼楼主解决了没?说出来分享分享咯

网友:
修过e420 不出集显供电 后来换个cpu 好的

网友:
哎,直到今天还没搞出来哦,加焊多CPU供电芯片,刷过了几个BIOS,我这个是DAV02AM B8F0的,有哪位能直接发个BIOS过来试试么  qq:285388091

网友:
我 也有台 一模一样的 故障。。  头疼中。

网友:
按不跑马修

网友:
先把机器修跑马,集显电压需要跑马之后才出

网友(2014-11-12):
有一台也没修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