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50 3代内存无复位

楼主(2013-10-16):
联想G450 裸板上电 0.02—0.1几-0.86然后一点点上涨到0.9几   内存电压1.46V   无复位   PCIE上有时钟有复位
求解
内存1.46会不会引起内存不工作

网友:
这里就没一个会的?

网友:
帮顶一下,上面有人跟你发了类似的帖子,可以关注下。

网友:
这个你测试一下内存供电出来的芯片的工作条件,不想修可以找我交换280一片 892870047

网友(2014-07-24):
换个U试试 应该可以

网友:
是凡遇到G450的机子先看一下U口,可能会有意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