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在windows xp 下建立ADSL连接

楼主(2013-10-16):
我们都知道现在最常用的宽带上网方式是ADSL,使用ADSL上网前要进行PPPOE连接,那么如何手动建立ADSL连接,下面一起来看看吧

首先点击开始->程序->附件->通讯->新建连接向导,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下一步,选择连接到Internet,下一步,选择手动设置我的连接,下一步。

然后选择要求用户名和密码的宽带连接来连接,下一步,这时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输入任意的连接名,如“online”,点击下一步,输入你的ADSL用户名和密码,下一步。

最后勾选“在我的桌面上添加一个到此连接的快捷方式”,点击完成,这时我

们就可以在桌面上看到刚才新建的连接了。
(本文来源:u大师,u大师U盘装系统,u大师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)

网友:
我这都是光纤连接.网线进网卡.ADSL上网方式很少,学习了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呵呵  直接点击  网上邻居→右击点属性→创建新的连接→下一步→连接到 Internet →手动设置我的链接→用要求用户名和密码的宽地连接来连接→无视 ISP 名称  直接下一步→输入宽带的账号密码,勾选下面的两项→勾选 在我的桌面上添加一个到此链接的快捷方式    点击“完成”    一切OK

网友:
嗯嗯   学习了谢谢啊

徐州海云弯不张 -2 严禁灌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