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MA770T-US3主板不断复位的故障维修

楼主(2013-10-16):
技嘉GA-MA770T-US3的主板,拿来时客户说他本来能开机,只是卡在BISO那就掉电了,再开机就不显示了。不多说马上上装备测试,按下开机,诊断卡显示不断复位。重新复位还是一样,那就换一条内存和cpu试下故障依旧,很明显不关这些事。想了下刚才客户说了下卡在BISO那,那就不妨刷个BISO吧。一看这板是双BISO的,我就随意拆掉了一个,上电测试,显示了。显示是显示了,但是BISO报错。到了这里故障已经很清楚了,就是我拆下来的那个BISO刚刚好就是坏的一个,另外一个是完好的,不然是无法开机的。因为双BISO的程序都是一样通用的,维修方法很简单就是把另外一个好的BISO的程序复制到坏的那个BISO里就可以了,就不用再去下载新的BISO了。

我曾经也试过!可以的!

网友:
顶一个,下次遇到按你的来,呵呵

网友:
技加主板BIOS问题多

网友A:
还没遇到过,请问:BIOS程序都是一样,为什么会设计两个?假如你拆的是好的那片,开机会是什么提示啊?学习中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假设你拆的的是好的那个应该是无法开机的,我帖中已经说明了。至于为什么是两个BISO我也不清楚。

网友B:
直接把坏的拆掉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直接把坏的拆掉就行了

你没看拆掉一个BIOS报错吗?

网友C:
要是能在故障区域画个红色方框标记下就更直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直接把坏的拆掉就行了

我怀疑你是来灌水滴。。。看清楚没你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要是能在故障区域画个红色方框标记下就更直观了

第二张图片就是我拆掉的那个BISO

网友:
双BIOS大多只会坏一个,将坏的拆了或如有跳针禁用都行

网友:
一般坏掉的是主bios。你把主bios拆掉了。从备份的bios读取当然会出错。可能我说的不太清楚、我说的是把坏的bios拆掉。把备份那个BIOS装在主bios就可以了。M_BIOS 这个是主bios B_bios是备份的。

网友:
双BIOSAB互换

网友:
弱弱的 问下  这样的2个BIOS 有意思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没遇到过,请问:BIOS程序都是一样,为什么会设计两个?假如你拆的是好的那片,开机会是什么提示啊?学习 ...

真的吗?你试过没有。。。呵呵!  非常感谢!最后问题应该解决了吧!?

网友:
一般技嘉的双bios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,只是bios程序出错的情况下,主板应该可以自动刷主bios

网友(点评):
我就是刷BIOS刷好的。。。

网友:
学习了,以后遇到这种故障,我也试下。

网友D:
原来双BIOS两个是一样的啊  我 一直以为不一样好几次都不敢刷

网友:
不错  遇到这问题就刷下

网友:
技嘉主板的BIOS问题居多。对于双BIOS的主板。M为主BIOS B为从BIOS(可以理解为备份的BIOS)想刷BIOS,可以短接主BIOS芯片的1脚和8脚。等显示器亮了以后。松开短接的主BIOS,从BIOS会自动刷BIOS到主BIOS中。复位灯闪的主板。维修思路应该是按照不跑码的思路进行维修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原来双BIOS两个是一样的啊  我 一直以为不一样好几次都不敢刷

哈哈...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啊

网友(2013-11-25):
原来双BIOS是这样的,那岂不是不用编程器了?

网友:
当一个BIOS程序损坏的时候 另外一个会自动修复 (替补队员)明白了吧

网友:
技嘉的板 BIOS容易出问题 一般接到技嘉的板 先杀BIOS

网友:
学习了,原来可以这样刷

网友(2014-03-21):
双BIOS  一般都可以自动恢复的 。去看看

网友:
遇到双bios的我两个都拆下来 刷一个 上去  留一个自己用

网友:
学习下 一般我直接刷BISO

网友:
把B_bios 那个换到M_bios那个位置上去

网友:
好!借鉴了@

网友:
原来双BIOS两个是一样的啊  我 一直不知道了   谢谢啊

网友:
我也试过。哈哈哈哈

网友:
这种情况;把两个BIOS交换下位置就可以了。

网友(2016-10-29):
还没修到过   原来2个BIOS 程序一样啊?      这次可知道了       感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,一发不可收拾

网友:
技嘉这种双BIOS的直接对调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