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奇怪的主板故障

楼主(2013-10-16):
客户换下一块板子,顶星F-N78VM,可以进系统,但所有操作表现在键盘和鼠标上是那种断断续续的,也就是鼠标动一下然后停顿,再动一下又停顿,不知问题如何下手,外围设备正常,因为换板后问题解决
,请教大家遇到过这种问题没有?

网友:
io或者鼠标到IO的线路

网友:
可是键盘操作时也是如此

网友:
一卡一卡得吗 ?我以前也遇到过 重新装个系统解决了。

网友:
重新声明一下,不装硬盘,直接进CMOS设置也是这种情况,大家不要考虑系统的问题

网友:
电源换过没在啊,有可能是电源问题

网友:
把桥供电的四个绿皮的电容全部换掉看看。

网友:
我遇到过这现象,进BIOS操作没问题,一进系统就卡住,拖延。最后我是换桥后解决的

网友:
我遇到这种是进cmos设置时也是一卡一卡的

网友:
恢复默认BIOS呢?或者更换键盘鼠标。

网友:
回复BOSS默认设置,换个电源看看

网友:
恢复默认BIOS呢

网友:
都试过了,不过昨天发现一各USB口数据端对地短路因为直通桥(单桥主板0,看来没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