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D534CE能否代换4525GEH(LG液晶显示器高压一体板上的管子)

楼主(2013-10-16):
AMD534CE电路图

4525GEH电路图

AMD534CE能否代换4525GEH(LG液晶显示器高压一体板上的管子),手上只有这个AMD534CE管子。不知能否直接代换,请晓得的朋友告知,谢谢。

网友:
怎么只有人看,就没有人说一句呢,我就是最左边那个符号看不懂,不知能否能代用。

网友:
  不一定,看样子是个maos管 但那个边边上的是什么东西啊!就那个边边上的东西,阻止不一样可能就会导致其他问题!请大神来看看

网友:
终于有一人上来搭话了,先谢谢,是个复合MOS管子,G1至S1;G2至S2那电路是反的,而且我不知道那管子是啥子意思,本人做得比较杂,平常也没去研究MOS管子。

网友:
代换看看,装上去以后用笔测量一下没有短路直接上电,这个LG机器就喜欢坏这个管子

网友A:
我遇到这个问题也是拿到一个外型差不多的管子上机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遇到这个问题也是拿到一个外型差不多的管子上机OK

谢谢楼上帮顶和出主意,刚才吃饭之前就换上去了,心想赌一把的心态,坐等冒烟,一直在拷机中了,搞长点,3小时不发热,就盖上盖子,等着收钱了事。

网友:
NP复合管  真准脚位 查不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