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:
- 2011-11-21
技嘉ga-ep31-ds3l 一块。开始是上电一秒就断电了,后来量发现CPU供电管一个上管短了。换了 也一样。接着把该组的辅助电源管理IC 也拆了。然后开机不断了。上E3300CPU 跑到C1停了。。不要内存也一样,也没报警声。。换了个PD336 2.8G 的单核的,不插内存 有报警。插了到C1时等一下就可以走过C1了,继续跑 到亮了。。。。也可以正常进系统。
但上回E3300 又是挡C1了。。上E5200 也是挡C1 。。。。是什么问题呢?
是不是BIOS的问题?
补充内容 (2013-10-27 13:38):
最新情况:上低的CPU 后 在假负载上量内存时钟测试点有一个脚为1.8V 另一个时钟脚无电压!上E300后 两个脚都无电压! 而这个板的内存时钟是由一个独立的内存时钟芯片提供的 会不会是这个芯片坏了?
补充内容 (2013-10-27 15:38):
经测试,发现上低端U时(CD 336 2.8G单核),时钟芯片clk_inta0 -clk_inta0脚为高电平()0.91V,而这时SM总线电压都有3.3V,但上E5300时 时钟芯片clk_inta0 -clk_inta0脚为低电平()0.3V左右。clk_inta0由南桥发出
补充内容 (2013-10-27 15:40):
clk_inta0由南桥发出,但不弄懂 为什么低CPU能发出高电平,而高CPU时(E3300/E5300都试过)却发出低电平,是不是真的不支持那么高的CPU呀?还是BIOS没刷好? 还是南桥的问题?或者桥电压问题?
补充内容 (2013-10-27 15:45):
上CD336 CPU时 CPU电压为1.35V ,而上E5300 时CPU电压为1.25V。这个有没有问题?难道是CPU电压的问题?
补充内容 (2013-10-27 15:55):
更正:clk_inta0由北桥发出,但不弄懂 为什么低CPU能发出高电平,而高CPU时(E3300/E5300都试过)却发出低电平,是不是真的不支持那么高的CPU呀?还是BIOS没刷好? 还是南桥的问题?或者桥电压问题?
补充内容 (2013-10-27 15:55):
还有,刚才详细查了北桥供电 只有1.23V OK的吗?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