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20开机不显示电流1.2A板号是LLW-1的独显的

楼主(2013-10-16):
有没有人修过同样的问题呢

网友(点评):
1楼说的很对 先易后难 先刷bios 在就加焊显卡 你可以这样做 先用风枪对着显卡加热 记住问题不能高于无铅锡珠熔点 加个几秒立马点亮 如果可以就加焊显卡吧

网友:
AMD的、。? 先去刷个BIOS   AMD 就干桥

网友:
是因特尔的

网友:
电流跳变是否正常。此机器显卡坏的多!

网友:
1楼说的很对 先易后难 先刷bios 在就加焊显卡 你可以这样做 先用风枪对着显卡加热 记住问题不能高于无铅锡珠熔点 加个几秒立马点亮 如果可以就加焊显卡吧

网友:
英特的有时候BIOS也坏,刷一个试试

网友:
显卡坏的, 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吗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