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526 LFRAME#有短暂波形不亮机求思路

楼主(2013-10-16):
如题,DELL 1526 AMD芯片组  集显,插内存电流0.013--0.7--1.4--1.3 ,不插内存0.013--0.7--1.4,插不插内存有变化,排阻上能打到波形,测内存供电VDD1.8V,基准电压VREF0.9V、SPD供电3.3V都正常,内存数据地址线对地阻值正常,内存系统管理总线波形也正常,内存应该是过了。测PCIFRAME#和LFRAME#都能打到波形,但不持续,几秒后消失。首先怀疑是BIOS,因为这个的BIOS爱坏,刷了俩个都是一样的现象,怀疑不过显卡,北桥也换过俩个,北桥的所有供电都测了个遍,没发现异常的,北桥显卡100M时钟正常,北桥复位,CPU复位也是正常的,LPC_LAD0--LPC_LAD3 4根LPC总线对地阻值正常, 该测的都测了,就是不亮机,显卡不发LCD_DDCLK     LCD_DDCDAT   没有思路了,求思路

网友:
是不是屏有问题

网友:
DELL的屏出问题会是这样,你外接下看有显没,                     还有就是显卡 问题啦,,,查下显卡和显存所有供电是否正常,没有问题就换个显卡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