处女作:NEC VY16M/FD-4笔记本待机0.009A正常,开机指示灯一亮就灭,电流到0.06A掉电啦

楼主(2013-10-16):
2013-10-15,客户拿来一台NEC,小日本的笔记本NEC VersaPro VY16M/FD-4,待机电流0.009A正常,开机至0.06A掉电,可以反复的开,都是一样,跟客户聊了一下,说是用着用着就突然关机了,再开就开不了,聊天中得知,这个机子从来没被修过,也没有进过水,也没有摔过,这些可是重要的情况哟,然后跟客户说这是主板出了问题,要留机子下来慢慢修才行,报价200大洋,客户说修好,终于把客户打发走了.

接下来就是拆机了...........省了好多字.

板子到手了,仔细对着强光看着板子的每一个地方,没有发现什么异常,也没有被修过,也没有进过水,这个客户还是挺实诚的,我喜欢.好,看也看完了,该动动手了,什么都不管,先测公共点的阻值500多欧,正常,再打了一遍3.3伏,5伏,1.8伏,1.5伏的各大电感的阻值,都很正常呀,不管啦,因为没有图纸,我也不知道说的这个电压和相应的电感对不对应,反正我就是这么觉得的,所有的阻值都很正常呢,CPU电感这个不会错,谁都会看,阻值也是正常的.静态找不到问题,那我们就来动态的,我说的动态就是上电测量.

下面就开始啦.

待机的5伏电感找到了,电压正常,待机的3.3伏电感也找到了,电压也正常,开机电流从0.009到了0.06就又关了,电流又掉回到了0.009,想了一下,可能是3.3伏和5伏的后续没出来吗?经过一番查找,找到了3.3伏和5伏这两个后续控制的MOS管了,开机的时候一测,控制脚有14伏左右的电压正常,而且3.3伏和5伏也能正常的通过了.

以下是思考

这下完了,看来不是3.3伏和5伏后续的问题,电路图又找不到,没有电路图纸,不知道这上电时序怎么办呀,这下怎么办才好呢,看了一下EC是IT8512E,找不到这机子的图纸,那我就找有这EC型号的机子的图纸来研究总该不范法吧,我这么图纸那个才有这个IT8512的呢,不可能一张张图纸找开来搜吧,我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好方法,在迅维网输入这个EC的型号搜,哈 哈 ,有人说了,什么 什么 机子用的是这个EC,我第一个就看到有人说海尔S60用的就是这个EC,再说啦,我也有这个海尔S60的图纸呢,打开一看,我的天呀,不得啦,上面还带有时序图呢,这真是我的宝贝呀.

时序图

图1

图2

虽然这图纸不是这机子的,这上电时序图不是这机子的,但是,,,,,但是,它用的EC都是IT8512E,你们说说,上电时序是不是该一样呢,就算不一样,也不能相差太多吧,不管你们信不信,反正我信了,而且我还是对的.哈哈

先来研究一下上电时序图吧,

+3VA,+5VA这代表一接电就该出来3.3伏和5伏了,不然就是有问题的,还好,我们的机子出来了,可以往下一步了,

PWRSW这就开关的意思,按下开关电脑触发了,

蓝色的+3.3VS_ON代表开启+5VS,VINSW和+3.3VS的信号,上面不是说3.3伏和5伏出来了吗,这里干嘛还说要开启它呢,你笨蛋呀,这个是后续3.3伏和5伏,哦哦,懂了,

再看蓝色的+1.5VS_ON,这是开启+1.5VS电压的信号

+1.8V_DDR_ON,这是开启+1.8VS和0.9VS电压的信号

+1.05VS_ON,是开启+1.05VS和+1.25VS电压的信号

这些电压是谁要用的呢??我还不是高手,我不研究它,我只要它出来就达到我的目的了,管它姜子牙还是梅超风.

看这些东西你烦不烦呀,一点都不好玩,你不烦我都烦,我当时就是了解了这么多我就不管了.

还是来看看EC吧,看图2,根据能开机,电流有变跳和3.3伏和5伏的后续能有控制信号正常发出,所以我断定EC的供电,晶振等等的相关的,有关的电路都是正常的啦,所有都不用再去费时测试了,大家认同我这说法吗???

现在我们就来测测EC这些引脚是不是正常发出这些信号了呢?
根据海尔S60的时序图来研究它:
+3.3VS_ON在EC的96脚,开机有3.3伏出来,在实际电路中也测到了,也确定到了指的MOS管,没有断线,正常.
+1.5VS_ON在EC的95脚,开机测有3.3伏出来了,再去测电感,死活没测到1.5伏在哪里,开启信号出来,没有出来1.5伏,看来问题找到了,哈 哈 ,小开心一下,通过跑线路终于找到1.5伏的供电IC了,也就找到1.5伏的电感了,还真的没有1.5伏出来,开启信号3.3伏来到了,为何没有1.5伏出来呢,上管呢,下管呢,找到了,上下管测一下,我的天呀,上管短路,认认真真的拆呀,测呀,最终发现两个问题:

1:为上管供电的保险PF10烧开路了.
2:为上管虑波的无极电PC155击穿短路了.
这两个元件在外观没有任何损坏,所以就在第一轮观察的时候被它跑过了,注解那第二轮测所有电感的阻值为何都是正常的呢,原因是这个电路有一个单独的保险开路了,所以1.5伏电感的阻值是正常的,)其它的没发现任何异常,在料板上找来换之,又用万用表反复的测了一遍,没发现什么异常了,上电,开机,电流刷刷的上了,显示了,哈 哈.我看看毛爷爷在向我招手了.

真是没有想到,时序没到一半就发现了问题,还是很简单的问题,大家现在知道时序图的重要性了吧.

总结:

在没有对应图纸的时候,大家可以找有关的图纸来作参考,它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.
本机的BIOS备份出来,贴子提到的海尔S60的图纸我也放出来,让大家共享,方便你我他.

上图,有图有真像:

补充内容 (2013-10-18 21:36):
原发贴在这里不能加分的,唉.

NEC VersaPro VY16MFD4的BIOS.rar

网友:
先占楼,这是本人在迅维网的第一个处女作,一定要写好它.

网友:
楼主就这么自信能修好?看你这意思得加把劲啊,看看是哪个电压没出来吧。。。

网友A:
不修能出来写案例吗,我当然是先修好再写的啦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修能出来写案例吗,我当然是先修好再写的啦.

哦,你已经修好了,只是在思考怎么把她生动形象的表达在我们面前是吧。。。

网友B:
盼星星,盼月亮,楼主你来了没?

网友C:
期待不是不是欠压,不然看了没意思

网友D:
好思路 叫你声师傅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盼星星,盼月亮,楼主你来了没?

我来了,我也写完了.

网友:
这个方法可以有,以后没图纸都照这个思路来

网友E:
写的不错,思维还可以。不过上电前不都得打下各大供电的管子吗?如果有短,还用这么费力的去找。麻烦死了。

网友F:
佩服楼主,没有图纸也能搞定!

不过有个问题:“经过一番查找,找到了3.3伏和5伏这两个后续控制的MOS管了”,其中“一番查找”指的是跑线吗?
笔记本能跑线?

网友G:
楼主好精神,不打阻值直接测时序.

网友(点评):
我打过阻值的,你再看一次贴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期待不是不是欠压,不然看了没意思

就是久压,被你猜对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好思路 叫你声师傅了

不敢当,只能说大家一起研究研究.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写的不错,思维还可以。不过上电前不都得打下各大供电的管子吗?如果有短,还用这么费力的去找。麻烦死了。

各大电感的阻值都正常,这么多MOS管,不可能都是测一遍吧.
为何1.5伏电感的阻值在虑波电容短路还正常呢,是因为这个电路有一个单独的保险开路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佩服楼主,没有图纸也能搞定!

不过有个问题:“经过一番查找,找到了3.3伏和5伏这两个后续控制的MOS管了 ...

其实都不用怎么跑电路的,这后续控制的MOS管就做在电感的附近,有经验的人很容易一眼就看得出来.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好精神,不打阻值直接测时序.

我有打过全部电感的阻值的.
各大电感的阻值都正常,这么多MOS管,不可能都是测一遍吧.
为何1.5伏电感的阻值在虑波电容短路的情况下还正常呢,是因为这个电路有一个单独的保险开路了.

网友:
没经验的人就查的要命咯

网友:
广达的板?
那些广达的板供电MOS上管接保险,开机掉电,去点一下就很快找到故障,修起来小幸福

网友:
上管击穿,你要测公共点到MOS管的S级。 上管击穿下管没击穿你测对地肯定是正常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