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40 求解释,为啥CPU不工作!!!

楼主(2013-10-16):
DELL 1440的电流0.7几,各个供电电感都有电压,测量北桥的 PWROK 和PLT_RST都有3。3V的电压,不知道该 BIOS和EC 都弄了,怎么弄了,谁帮忙提示一下 ,或者时序 谢谢

网友A:
查查cpupwrgd有木有。木有就干南桥吧。。。这类故障南桥坏的多!

网友:
图纸上面应该有时序啊

网友B:
依据时序一步一步查

网友:
dELL的机器应该好搞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查cpupwrgd有木有。木有就干南桥吧。。。这类故障南桥坏的多!

这个我测量的南桥外围的电阻,为1v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刷下BIOS看看

bios   早刷过了

网友:
CPUPOOG和PLT_RTS都有了  CPU还是不工作, 我测量的内存和北桥的阻值,都一样,估计北桥可能性不大,  CPU和之前的机器试过可以用    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引起CPU不工作  这个板子之前南桥应该加焊过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依据时序一步一步查

没时序。。。。也不知道该怎么走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没时序。。。。也不知道该怎么走

少S0电压

网友D:
SO是什么电压,从哪发出的?  谢谢

网友A:
不工作是啥意思?没供电还是不跑码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SO是什么电压,从哪发出的?  谢谢

你看下转换管出来的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工作是啥意思?没供电还是不跑码?

有供电 ,不跑码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看下转换管出来的电压

是北桥和显卡的外围供电 转换电压?

网友:
测一下CPU和内存的灯都亮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没时序。。。。也不知道该怎么走

查板号确定代工厂,再找代工厂的时序
或者看原理图,那上面有时序图

网友:
我这有主板改良显卡的 要的联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