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高手来

楼主(2013-10-16):
我前一阵子接了一个HKC s2019的显示器,亮一下就灭,换代用灯管也是亮一下就灭,就想着是板子的事,从网上发了一个代用板,用代用的灯管插上亮了,但是按上原来的灯管还是亮一下就灭,心想这肯定是灯管的事了,就换灯管,换了两回,都是上组灯管只有一半亮就全灭了,后来就找同行修了,同行把原来的高压板给修好了,接上去还是那个毛病,就全拿去同行那里,同行也是换灯管,换了5.6个也是不行,有时候还能亮一会,他一直认为是灯管的事,这个显示器的灯管和别的显示器还不太一样,我现在就想知道怎么维修,个人感觉不像是灯管的事了,你们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么,怎么解决的

网友:
换了这么多次  都还一直按到灯管搞,一般只要绝缘处理好,就没问题的,应该看高压版部分  ,还有电源

网友:
灭的时候戳戳电压

网友:
可以试着找下保护电路  问题是  换了板还会黑  不明白

网友:
试着找保护电路

网友:
灯管质量或是漏电,我修过一台灯座漏电的,后来直接改成LED的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