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XB-L17C不通电求大神帮忙

楼主(2013-10-16):
联想LXB-L17C显示器放我这好久了。刚开始没有八角电源芯片6841DZ。后来淘宝买了10个。换上后还是没电。220V正常。380V正常。6841DZ 3角供电是18V左右正常.就是没有12V和5V输出。光耦换过了。开关管也换过了。12V 5V电容以前换过。现在看上去正常没爆。本人菜鸟。求大虾帮忙指点迷津!!!!!!谢谢

网友:
把后面的高压条那一部分隔断也没用。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是后面短路引起的保护。还是电源管理这一块不过电

网友:
我手上有2块一样的板。关键是2块都是同样的毛病没有12V5V输出  55555555555555谁来99我啊

网友:
有图有真相,上图各位才好帮你分析

网友:
这就上图。图有点大了。慢

网友:
图片用手机照的1.2M穿不上来。修改过不怎么清晰了

网友:
大侠们。都在吃饭吗。怎么没有人啊

网友:
这个还要看芯片外围电路的

网友:
我碰到难修的就直接换了

网友:
我还想问下那个是启动电阻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帮忙分析下呗!!

哥啊,上这图神仙也没办法分析
我说的图是原理图,显示器的电源是普通的开关电源
开关管的C极有没有380V左右的电压,
B极有没有0.1--0.3V左右的电压
开关变压器次级不过整流管的交流电压是多少?
etc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哥啊,上这图神仙也没办法分析
我说的图是原理图,显示器的电源是普通的开关电源
开关管的C极有没有380 ...

开关管的C级有380V。其他2个角是0V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哥啊,上这图神仙也没办法分析
我说的图是原理图,显示器的电源是普通的开关电源
开关管的C极有没有380 ...

开关管C级有380V。其他2个角0V。变压器次级没过整流管是OV

网友:
我也是新手 观望中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开关管C级有380V。其他2个角0V。变压器次级没过整流管是OV

1> 开关管B极OV肯定不正常,开关管B、E极有没有短路损坏?
E极是接地的。查B极相关的元件
2> 次级没过整流管的是交流电,需要用万用表的交流档测,不过B极如果为OV
整流管肯定没输出了

网友:
图来了...刚开始有客人来。

网友C:
8脚有没有5V输出,前提是断开负载,如果后级没短路的情况下,有的8脚接电阻到开关管G级。还有看下4脚对地的电阻26K左右

网友:
谢谢非常感谢。我量量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8脚有没有5V输出,前提是断开负载,如果后级没短路的情况下,有的8脚接电阻到开关管G级。还有看下4脚对地的 ...

8角输出不是5V。断掉负债是18V左右。8角确实是接到开关管G级的。4角对地阻值正常。25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