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开机启动出错

楼主(2013-10-16):
技嘉板  型号是ga-f2a55m-ds2  装了系统  重启时显示 TLDR is missing ress  ctrl +atrl+del  to restart 这是什么意思啊?启动不起来是什么问题呢?我想是不是网卡的问题  ? 请教一下哪位高手 这是什么问题!该怎么处理!!!

网友:
引导出错了   重装吧

网友:
和网卡没什么关系,纯属系统问题。

网友:
系统错误了,重装即可。最好换另外一个系统试试。

网友:
系统引导出错了

网友:
用分区工具重建引导

网友:
把内存换下槽

网友:
系统问题   重新安装系统问题就可以解决了

网友:
硬盘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 我也碰到过  换硬盘试试

网友:
这与你所用的系统安装盘有关,和其他没有关系的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