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193 wide显示器白屏求救

楼主(2013-10-16):
用套装点屏,点过确认是屏问题,原驱动板点过别的屏是好的。开机灰白,不是很白那种,程序刷过依旧,屏上面的码片没有找到,不知道能不能刷,怎么刷,戴尔笔记本的会有此类似故障,刷货换码片。请问高手朋友,此屏故障如何修,能不能修复?谢谢

网友:
查下逻辑板的供电,是逻辑板上面的,不是去逻辑板的.

网友:
先换根屏线试试

网友:
这个显示器,修过几台,白屏都是屏线坏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