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N4050过内存不亮

楼主(2013-10-16):
接一台戴尔N4050,客户说之前在别的地方修过了,原始故障说是大电流短路,说是换了一个什么芯片不短路了,拿到手待机0.08,不触发,感觉待机电流还是偏高,发现1.05V芯片发烫,然后定芯片换上,触发正常,换上待机正常了,触发也正常,电流上到1.5,感觉要亮机了,但是电流掉到0.7,测发现内存有波形,EC LPC也有波形,BIOS都刷过了,电压都正常了,现在纠结,不知道什么的问题,怀疑桥的可能性比较大。,求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,有可能是哪额问题?

网友:
我上次碰到一个进水的   修了几天实在没辙  换板了